请问大师:关于主版复位的问题

楼主(2013-08-12):
大师:如果板子没有复位的话,怎么查,有时,复位就是一瞬的事,根本就看不到,怎么办,有什么好办法?

网友:
无复位,按照相对应的时序,查发出复位的条件,诊断卡上的复位灯会闪一下,可以看的到。

网友A:
那也只是PCI上的复位信号,其他的复位信号怎么看?

网友:
引用 网友B:
查看 复位设备 关键复位引脚 的跳变 电压 就行了  比如 IDE插槽的关键 复位信号测试点是IDE 1脚

用万用表看得到这个跳变?

网友:
引用 网友A:
那也只是PCI上的复位信号,其他的复位信号怎么看?

其他的复位信号用示波器测量。

网友:
没复位先查供电   一般的话是供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