优派VA2206 LED 开机黑屏

楼主(2013-08-12):
        一台优派VA2206的LED显示器  开机不显  黑屏,电源灯一开始为绿灯 后慢慢转为黄色  拆开测升压板的输出只有30V,淘宝上购得一块装上后 100V有了,但是还是黑屏啊?请教各位大神,这个怎么查?可能是哪个位置出了问题?

网友:
看看LED控制信号有没有

网友A:
查驱动板有没有发出EN开启升压板的信号。。查LED灯有没有坏。

网友:
引用 网友A:
查驱动板有没有发出EN开启升压板的信号。。查LED灯有没有坏。

谢谢,这些电源板 驱动板 升压板上都没有标引脚定义的,不过可以看得出来驱动板接口有两只脚直接跑线到升压板了,有一路2.96V 一路0V ,2.96V的可能就是EN信号了,0V是亮度调节信号吧。我想问下这如何查LED坏呢?

网友:
驱动板或灯管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