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各位大大,这是一个什么元件?

楼主(2013-08-12):
这个是在电路板电机驱动芯片周围的一个东东,请教各位大大这是个什么元件啊?参数又是啥啊?

补充内容 (2013-8-13 21:08):
谢谢谢谢各位大大了。不知道这个电容能否用普通的22UF 25V的替换啊?

网友:
我看是电容吧

网友:
25v钽电容但看不清容量,不是22就是2。2u的。

网友:
就是个电容 25V 22UF  NEC钽电容! 在电机附近做主电源滤波的 如12电机就要25V电容 如24V电机要用60V电容,,

网友:
钽质电容  25V22UF的

网友:
25V 22UF钽电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