航嘉多核DH6问题

楼主(2013-08-12):
电源是我给客户换下的 看电源质量不错就拆了修修  现在的问题是 开启的绿线有电压3.4—5 跳变 短接扇能转 量12v 只有8v -11跳变 5V在3.8-4.5跳 300V正常 光耦上的电压也跳  我感觉是DM0265R 坏了 ? 等定个芯片试试! 问问有没有修过类似的问题 的 或者高手知道我查查!!】  另外我把电去了 风扇还能转好久

网友:
感觉是5VSB的滤波电容有问题,先别换芯片,这个芯片有问题的话,一般没有5VSB输出!

网友:
电压跳先搞定电容吧

网友:
你说断了电风扇也能转好久,是不是某个电容放电或是电容的对地方电支路有问题啊。不知道我说的对不对

网友:
不大可能是0265的事。查下431及其周边小元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