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城A92 使用一段时间后反复开关机

楼主(2013-08-12):
接手一台长城显示器  A92   该机使用一段时间后会出现屏幕会反复自动关闭又开启(屏幕黑掉的时候开关灯不亮,重新开启后开关灯又显示正常)  下面附其电源板图,和其一部分电路图(图片来源于网络和讯维)    拆机后测量个元器电压正常    请问这个问题是那一部分的问题   !        是不是那个屏的三极管  1084-33PE 的问题??、如果是可以用别的代替吗??

网友:
可以试试把屏线接口的电容换一下

网友:
电压正常?你是在屏显示正常的情况下还是不显示的情况下测量的? 关闭连开关电源灯不亮,你可以在正常的情况下 把开关板去掉 试试 关闭的时候 你摸下那 超级芯片 会不会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