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芝L510待机3V跳变

楼主(2013-08-12):
东芝L510待机3V跳变,断开结点之后稳定,没有点位图板子上的标识还不全求指点

网友:
后级有问题  找找是不是元件有烧坏的

网友:
先自己坐个沙发,在论坛上看说上CPU就好,不知3V老跳是否正常

网友:
你要说清楚呀   大哥

网友:
楼主至少要把现在的现象说明白,然后,比对图纸上下级找一下。

网友:
我也想找可是没有点位图,板子上的标识竟不标的不怎么好找呀,哪位大哥有toshiba Satellite L500 l531(l510) 6050a2303001-mb-a3 Perugia 10M(satellite L500)的点位图呀

网友:
把温控芯片搞掉3v肯定稳定了,但5v会不出来,换待机芯片吧

网友:
上波器看看应该有收货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