刚刚收到一台CQ325笔记本USB不能用,没有声音

楼主(2013-08-12):
本子是CQ325 USB不能用也没有声音,刚开始以为南桥问题,本子还没拆,根据经验我先测量下USB口,供电5.15V有 ,地线有,数据传输的两根对地阻值正常 阻值也没有偏差,基本可以排除南桥问题。 声音没有,检查了喇叭 正常,声卡驱动都认了 就是没有声音  外接喇叭还是不行,有高手么? 求救下····················   我还在考虑要不先换个南桥·····

网友:
先把系统弄下吧
还有声音没有 干嘛就弄南桥了?

网友:
建议LZ可以先刷个BIOS

网友:
应该是在BIOS里关了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