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B470过一会就死机。不知道是换先CPU还是

楼主(2013-08-12):
  这个电压正常不

网友:
应该是正常的

网友:
电压是基本正常的有组是0.34-0.58这间有时会变的,平时就0.45-0.48之间,请问你的板是不是独显的?

网友:
是独显  可是手里没有CPU

网友:
先换cpu试试吧 不行就干桥片!我得意念是先u后桥!

网友:
我知道这个I3容易坏

网友:
如果是独显的板子 就是显卡的散热 建议你用进口那种散热贴一片就解决问题,,我手上有这种散热贴 这种问题我见过几次了都同行送修过来我给贴一片就OK了,,, 贴铜片和很便宜的那种散热贴是没有用的温度很快会超过80度了,,, 如果是集显板 那你就要先看看1.07这一组是不是后面的铁盖子MOS管是不是有点变色 从ALX芯片上有个控制电压大约1.4V左右 如果没有 或铁管变色 很有可能这组供电坏了 进系统造成电压电流的不足而运行出问题

网友:
  死机故障很是烦心啊,一点一点排查

网友:
很有可能是CPU那几组供电问题!

网友:
这个上面的硅脂是别人上的  我上就是散热贴

网友:
test cpu and IC power cpu

网友:
我遇到过客服说才才爱几个月 看电视死机 鲁大师测温度很高 做散热无果  刷BIOS解决

网友:
在死机的时候去检测下电压看看

网友:
可能是滤波不良

网友:
你用这种硅脂不死机才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