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 1420地球人都知道的显卡通病

楼主(2013-08-12):
前几天接到一台DELL 1420的
笔记本
,开机外接显示正常 ,内接不显,一看机子型号就确定说是显卡问题了,跟客户报价后,拆机准备维修了 ,可是拆看一看,发现这个机子显卡已经修过了,所以跟客户讲要想测底解决这个问题只有换12年的改良显卡了,报了560,客户也没说什么 ,正好手里有一片12年的改良显卡,原装的是用无铅做的 ,因为装过别的机子,后来取下来之后我用有铅的值球,装上去后开机显示正常了,于是开始用鲁大师测试温度了 ,60度左右,不算高,正好是中午,我开着机子测试,吃完饭回来黑屏了,以为BGA 没做好 ,于是重新值球一次,装上去结果是显示了,但是半小时后又黑屏了,后来又发了一片无铅的显卡回来,G86-631-A2 ,装上去居然又是半小时响几声后黑屏,实在没办法了,把显存芯片又做了下 ,吹动了,开机几分钟又黑了,实在想不到还有什么原因会引起不断黑屏这个故障,求救中~~~
笔记本

网友:
把显存换了,随便测试一下黑屏的时候外接怎么样。

网友:
什么地方能报价560?显卡底下有掉点或者板层有问题吗?
测过看下其他外设 比如滤波电容 灯管

网友:
现在这机器还能收560?

网友:
把显存也换了吧

网友:
560可不可以考虑换板呢?

网友:
换板吧!没有维修价了

网友:
羡慕啊。呵呵,这么赚钱啊、

网友:
灯管坏了=========

网友:
万一是屏线呢?

网友(2014-07-27):
这价钱确实可以换片板了

网友:
这个本子我才卖550,修补好买个板子换得了。

网友:
再换个显卡

网友:
换版吧,没必要修了 ,可能半层又问题了

网友:
显卡问题多吧,,别的应该 好少机率,,最少说现在感觉 是显卡

网友:
显存一起换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