y460不定时掉电

楼主(2013-08-12):
         开始是进水不开机,换了hm55好了,几个月后能开机不亮,加焊了hm55好了一天,第二天用了一个多小时掉电,然后掉电时间越来越短, 有时能进系统一会儿掉电,有时候不亮就掉电, 再加焊hm55还能正常用一天后掉电,换了hm55,显卡,还是一样。
        请问是不是换了hm55要刷新的bios,像有的机子一样才不会掉电。这个bios不好找呀。
        GFXPG 的电压只有2.8v。A卡的机子是3.2v。不知道N卡这个电压应该是多少。

网友:
掉电的问题有好多种的 有过热掉电有其他掉电的 您看看是不是导管什么的有问题呢?

网友:
他上拉就3.3V了!你把它搞到3V试试

网友:
  进水的机器,可能哪里腐蚀,造成供电不足哦,好好查查进水部分吧

网友:
还不定时,很维修呀

网友:
这个也是3.3V

网友:
谢谢关注,去掉Q8003,GFXPG是3.2v,换了还是2.8v,这个电压已经能是Q8003受控了。EXT_RST#信号也是正常的。

网友:
这样的机子确实不怎么好修

网友:
问题不是掉电么,解决了木有

网友:
没有 ,后来换了一个主板 ,量了一下 GFXPG 0v ,也能进系统看电影 。
没过一会儿,蓝屏,重启,再试试也会掉电,晕倒!退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