急急急 DELL1564 开机不亮 大家帮忙看看 急急急

楼主(2013-08-12):
开机电流1.2 1.4 1.5  1.3 1.2      内外都不亮    EC   BIOS都刷过   电压基本正常   U 内存 换过    显卡 桥 加焊了    换是一样    什么情况啊   积极急急急

网友:
是AMD的机器 还是intel的 看看bios  是不是bios的问题?

网友A:
外接能不能亮呢?

网友:
引用 网友A:
外接能不能亮呢?

不亮

网友:
看一内存有没有波形,跑码了吗

网友:
打一下内存的波形 看看开始自检了吗

网友:
由于楼主没有提供具体测试。现根据自己的经验分析此电流从高往低降,像是不过显卡。显卡供电正常不。

网友:
把显卡换了吧,查一下南桥的晶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