V星MS-7519(P43T-C51)主板以接电就自动上电

楼主(2013-08-12):
V星MS-7519(P43T-C51)主板一通电就自己上电,也不跑马CPU风扇一直在转,但是按一下开关就可以跑马进系统,关机后还是一直在上电,CPU风扇一直在转,清了BIOS后就可以正常一下,但重启后又恢复原状了,刷过BIOS,做过南桥也还是一样。请问各位大师们这是怎么回事?

网友:
查ATX绿线是否为0V如果是则查,开机电路。开关针是否短路等。

网友:
开机电路检查过没有,你就干南桥了,也许是IO的问题呢

网友:
哥们你见查下那个MS-X的专用芯片。。。

网友:
自动上电都是专用芯片引起的

网友:
还有查下IO是否短路

网友:
奇怪的是清过BIOS后又可以哦,只是一重启就不行了

网友:
我也遇到这个问题。。 。。

网友:
有没有大哥,可以解释一下的啊

网友:
绿线 电压 开机触发的确是被拉低了,怎么处理啊,我都被这板搞蒙了。

网友:
真*脏话*是IO坏了,拆下来电压都正常了

网友:
换上另外一个IO就可以了,也没有短路了

网友:
  换个io 就会正常了

网友:
楼主这样的情况应该不先动桥的啊 ·。。因为动了桥可能会死     减少寿命,   这样的情况大多都是IO问题·。。。

网友:
先拆掉io,再插上看是否自动上电,么有则是它坏了

网友:
自动上电,先换IO

网友:
谢谢大师们的指导,我换了一个IO果然好了,现在什么情况都正常了,就是IO的问题了

网友:
关机不断电。关机后测1。2 vVTT——cpu供电——桥——内存。看看那个电压不正常。查开启信号的来源、

网友:
学习了,IO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