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星 RC510

楼主(2013-08-12):
我的RC510电流0.18拆了桥涛声依旧 51125换了还是发烫就是没有3,5V郁闷请求高手指教IO bios都干过郁闷的很会不会是通病哪个小电容搞鬼期待解决谢谢I3的机器
通病

网友:
你拆掉EC后 51125就不会发烫了 然后更换新的EC

网友:
先谢谢师傅回复,我找了半天没有看到哪个是EC这板我头一次接触能再次指明型号万分感谢大哥

网友:
没有看到哪个是EC?
我没有这板啊

网友:
所谓的ec就是io 大多数都是四面引脚的 也有个别的机器 是bga的 好好找找应该能找到的

网友:
就是桥边上啊。。最大的那个。。脚最多的那个就是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