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oc 显示器怪现象 不知道大家遇到没

楼主(2013-08-12):
一款aoc L195W显示器,查上电源线,如果运气好的话,就可以正常使用,开关显示器都很好,拔掉电源线,再插上有时可以,有时又不行,只要不断电就可以一直使用,一断电再使用看运气

网友:
检测了是驱动板问题

网友:
正常时有开关信号,不正常木有,就是不知道哪里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