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解决“无法定位程序输入点于动态链接”问题

楼主(2013-08-12):
有网友反映在打开程序的时候,就会弹出“无法定位程序输入点于动态链接”的提示框,大家都不知道如何解决。小编没有遇到过这种情况,综合网上的一些资料,最终总结出这个问题产生的原因。

一、电脑中毒
现在很多流行的木马都会替换系统文件,将真正的系统文件改名,如“lpk.dll”、“midimap.dll”等都会被木马重新命名。即使使用杀毒软件杀毒之后,也没有将被修改的系统文件名改回来,所以打开应用程序的会出现上述的提示框。
二、随意删除文件或者更新程序
除了木马破坏会导致这种问题,有时候大家经常更新电脑程序和随意删除系统文件也有可能造成这种情况。这就需要大家仔细回忆在此问题出现之前,执行过哪些操作,重新下载软件覆盖安装,同样也可以解决此问题。
编者提示:大家一定要重点检查弹出提示框中的dll文件是否存在异常,将这个文件重新复制一份到相应的目录下即可解决问题。
(文章来源:u大师U盘启动盘制作工具官网)

网友:
我种情况我也遇到过,我只是重新装了系统,楼主问题解决了吗?

网友A:
重新安装系统看看

网友:
基本上按照上面的设置一下就好了。重装系统也是可以的,就是麻烦了点。

网友:
引用 网友A:
重新安装系统看看

恩恩,重装系统也是可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