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460 LA5751P 装U触发大电流啊,求指教啊

楼主(2013-08-12):
联想G460,装上CPU,触发,电流1.5-2.1-3.0,窜到3A多,不装CPU,触发正常,量CPU供电电感达到1.5V,正常我记得应该是0.9啊!!  BIOS已经刷过,CPU也换过,量板子也没短路啊。。。。 求指教

网友:
估计问题在CPU座

网友A:
CPU单元电路工作不正常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CPU单元电路工作不正常吧

一般查哪里

网友:
这个应该是输出不正常吧,你看看是不是控制芯片有问题了!

网友:
mos管,供电芯片工作条件。电感输出的滤波电容

网友:
CPU电压根据CPU决定的
这个不是顶死的

网友:
我今天也遇到一片,还没修好.

网友:
上下场管有没有换掉 软击穿就是这种状态

网友:
我觉得是没有PLT_RST#

网友(2014-06-18):
CPU都没有正常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