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白屏怎么修

楼主(2013-08-12):
型号:HSD190MEN3屏,驱动板是2025L。驱动板原来是接5V供电的(12V接有跳线帽),为了试一块电源板,急急忙忙,没有去掉12V的跳线帽就把12V给接上去了。结果杯具了,你们懂的。。。。5555555555。现在屏电路的保险已经烧了,电源用ATT1169芯片,目测电路无烧黑和无烧焦气味。屏电路还没有接触过,是个小白。请高手指点一二,怎么入手维修,能否说一说常坏的原件。谢谢,谢谢,谢谢

网友A:
先别接屏 测下驱动板上面屏线接口供电,信号没问题就把屏上的保险接上 测下保险对地短路不

网友:
这种情况,3种,一,驱动板上,屏接口处的稳压三级管,坏了,二,如果三级管没坏,屏上的保险和1117/3。3坏了,三,多数情况,1117和保险都没坏,那么,AAT11169芯片坏了,换吧。不过屏电路上的,对焊接,有要求的。希望楼主成功。

网友:
非常感谢,希望自己没那么倒霉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先别接屏 测下驱动板上面屏线接口供电,信号没问题就把屏上的保险接上 测下保险对地短路不

已经测过了,板是好的。就是当时忘了去掉12V的跳线帽了,直接给屏输出12V

网友:
板上的一个50117K芯片拆下来了,输入脚到输出、接地脚的阻值是15M欧,输出脚至接地脚是1K欧,正常吗?用蜂鸣档测附近的电容两头对地都响,拆一个较大的电容下来测是12多UF,好像又是好的

网友:
你这不叫修好,叫修坏。
屏这么娇贵的东西。一定要小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