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G42

楼主(2013-08-12):
HP G42 板号是DAAX1IMB6A0  REV:A 故障是电流是0.004 。没有3 5V。电源头接口指示灯都不亮。公共点电压只有6.几V。不触发。适配器接口的第3脚AD_IN 为1.05V 。。单独测量供电头有6.5V。 PQ52 输出是6.5V。  4脚有18.5V   1脚5V  ACOK_IN 也是5V 。+VH28 是28V 。PQ56 3脚也是5V ACOK# 是0V  这个地方PQ52要多少的电压才能完全导通PQ52 的啊??求解。。还有AD_IN这个电压为什么成1.05V的电压了 啊???

网友:
我直接把PQ52这个管的3脚 4脚接通,有显示,适配器接口的指示灯也亮了。

网友:
求助啊。。。怎么没人回我的呢。。。。。哪位大侠帮帮忙啊。。。。

网友:
要想PQ52第4脚电压通过PQ52,PQ52场管的第1脚电压必须大于场管PQ52 第4脚上的电压,所以PQ52第1脚电压为5V是不正常的,我们看到+VH28是28V,也就是说+VH28上的电压应该经PR227到PQ52的第1脚,要使+VH28电压到达PQ52的第1脚,ACOK#必须为低电平,所以0V是对的,ACOK_IN必须为高电平,所以ACOK_IN为5V应改也对吧,那为什么+VH28上的电压没有到达PQ52场管的第1脚哪?结果只能有一个也就是电阻PR227损坏,阻值变大(以上推断都根据楼主给的测量是正确的)。纯属个人理解,如有不正确地方,还请高手赐教。

网友:
你这个直接导通,很可能会出现电池加电源的时候大电流的情况。仔细看看5楼给你的数据,认真查下,肯定是哪个条件不成立。

网友:
  呵呵。。。多谢指教。现在我把那个两个电阻都换了。现在可以达到24V了。PQ52现在可以正常导通了。现在出现新状况,就是用电池不能触发。查上电池3 5V都有了。而已开关按键上也有电压的跳变。这个又得咋搞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