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线路由器问题???

楼主(2013-08-12):
公司的网络是博大网通的,是固定IP的那种,然后外网接进来是交换机,设置好固定的IP地址后从交换机上引出一根连接到无线路由器的vlan口,无线路由器WAN口没有连接,这样无线路由器有线就可以上网了,无线笔记本也可以连接并且上网,但是无线手机连接后能连接上,但是不能上网,我的是三星n7100,但是其他人的苹果手机就能连接上并且上网,无线路由器只设置了无线密码,其他都是初始状态,用插在路由器上的电脑登陆192.168.1.1就是直接进入主路由器设置界面(不是无线路由器界面),但是用我的手机登陆192.168.1.1就是登陆到无线路由器界面,而没有登陆主路由器设置界面,怎么能让我的手机连接无线并且能上网???希望高手给予帮助

网友:
连路由的IP一般自动搜索的IP是正确的,不过也有个别机子自动搜索的是错误的,你的机子会不会搜索的是错误的,手动设置一个ip试试呢?

网友:
手动设置手机IP也上不去,试过了

网友A:
论坛不是有用手提安装驱动人生5.     驱动人生5

网友:
引用 网友A:
论坛不是有用手提安装驱动人生5.     驱动人生5

谢谢,终于解决我的不能上网的手机问题了,十分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