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L410K集显电流跑到0.8左右就掉电,求指导

楼主(2013-08-12):
SL410K集显电流跑到0.8左右就掉电,换了内存还是一样,请问从何做起呢?我用风枪扫了十几秒北桥也没效果。
掉电

网友:
重点 CPU供电部分。还有就是看看能不能再次触发,不可以的话有短路,可以继续触发一般是缺电压,或者电压不足

网友:
掉电 不太容易修 我都是按照时序一个一个电压的量 累

网友:
掉电之前看看哪组电压没有 重点查查那得问题!!

网友:
按照时序来一个个的排除吧 多半是缺电压少信号 造成掉电了!

网友:
掉电多半是缺电压和信号造成的,查一下哪儿而得供电没有出来

网友:
掉电。一般缺电压。你可以查查掉电之前。有没有电压没有出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