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连接液晶显示器问题

楼主(2013-08-12):
笔记本连接液晶显示器,刚开始进入界面是有显示的,但是一旦进入桌面就无信号,按笔记本上的Fn+切换键也不好使,用的是VGA连接的,这个本不好使,换一个台式和新的笔记本就好使,问题出在哪里???

网友:
什么系统呢?win7可以按window键+Pj键进行切换

网友A:
有些机子要安装快捷键软件的哦,不如联想

网友:
系统有问题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有些机子要安装快捷键软件的哦,不如联想

快捷键已经更新驱动了,就只有切换电视的不好使

网友:
是不是分辨率上不去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