精英给HP代工的MCP61PM-HM VER:1.0B

楼主(2013-08-12):
故障:自动上电且不跑码·
是个二修的主板   上家电容没有换好··   这个旧不多说了·
自动上电  我把CMOS 放电 解决了··   但还是不跑码·  而且还关不了机· 内存  ,桥供电。复位信号都对的
   就换了个IO    现在 能开能关了  还是不跑数··
在论坛转了一下  看到有相同的帖子·
·mcp61pm-hm维修一例
http://www.chinafix.com.cn/thread-650601-1-1.html  里面有张图纸··
没有换IO 之前  VCC 0,4V  换了之后 变成1.0v了  因为找不到一样的  用8718F-S代换8726F-S
正常的VCC好像是1.25V
请问  回不会还是 IO 的问题··

网友:
它们是不通用的,即使能用,也只是个别主板,建议使用原型号io,不然就出现莫名其妙故障

网友:
这个IO好像不可以代换的吧

网友:
  那两个io  是不能代换的。所以 即使可以触发,工作也不会正常的。

网友:
就是找不到原型号的 ··看论坛里面有人代换过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