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TX电源维修串联灯泡怎么串联有图吗?

楼主(2013-08-12):
ATX电源维修串联灯泡怎么串联,有图吗?串在哪个位置?

网友:
最方便的是串在保险管的位置。

网友:
在保险管两个焊点上,一头接一根线。

网友:
把保险拿掉,直接接在保险端子的两端!

网友:
把保险拿掉,直接接在保险端子的两端 最好用东西把灯泡包起来,要不有危险

网友A:
引用 网友B:
难道你试过灯泡爆炸的?

应该是怕手摸到灯泡脚上

网友:
有时间到这里看看吧,很简单的。。。
http://www.chinafix.com.cn/thread-468065-1-1.html

网友:
谢谢各位,明白了,就保险管两端。

网友:
负载 几瓦呢。100w的白织灯????????????????????

网友:
有人说,60W的就够了,不过我也想知道究竟要多少W

网友:
这个60应该可以吧

网友:
看了好多视频,老师傅们都用100W的

网友:
用一个插头线把灯泡串在上面焊好固定,这样下次要用直接可以接到需要维修的电源上,这样方便些

网友:
引用 网友A:
应该是怕手摸到灯泡脚上

直接搞个插座带个灯泡底座的不就得了?
要用的时候把灯泡拧上!

网友:
只要窜在220V的电路上,按方便的做就是了!

网友:
楼上说的都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