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OC2091V屏幕白茫茫的一片,像上面有一层雾,请教维修方法

楼主(2013-08-12):
图纸,求维修方法

网友:
试着把亮度调下看看效果?

网友:
vcom电压 vgh电压测试了吗?

网友:
好像是屏的玻璃基板吧

网友:
我也遇到了一样的故障 只不过是联想的   求大神分享下。

网友:
用通用板试了没,原装驱动板上的75欧姆电阻变大了

网友:
逻辑板上的几组供电电压测量了吗?

网友:
逻辑板上的几组供电电压是多少,去打一下。

网友:
这个问题在网吧上网的时候 有时候把VGA线重新插下就好

网友:
屏线松动电源板鼓包

网友:
有大神解决下吗   屏的问题  用通用的测试了

网友:
我换过原装驱动板,但是没换通用驱动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