戴尔1020 P04T LA-5732P 5声报警和卡LOGO

楼主(2013-08-12):
(图片)

网友:
这个机器碰到过,不过不是五声报警,是七声,楼主可以把南桥换一下试一下,换桥后再刷BIOS

网友:
报警的问题已经搞定是电池没电了,现在是硬盘不转

网友:
你的硬盘接口是不是好的?

网友:
这个有好多机器都是通病的啊,没有遇到过的哦

网友:
仔细看下硬盘接口,正常的话只要有电和复位硬盘就会转动的。

网友:
test bios

yuqifeng -10 严禁灌水

网友:
机子还给客户了,硬盘只要有5V就能转啊,硬盘我单独接台式电源 只留5V 就可以转了 12V 3.3V 都可以不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