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压板 问题

楼主(2013-08-12):
接一AOC  919SW 显示器  现在问题是指示灯很规律的快速闪 直接不显示 升压部分的变压器一脚烧没了  只要把变压器去掉  再通电指示灯显示正常  换上好的变压器 还是快速的闪  现在想换上通用高压条 这板子找不到12V供电 知道的大哥麻烦说下啊

网友:
LED、LCD?12V很难找嘛?量啊~

网友:
电源板上都有标明那个是12V的~。。楼主仔细看下 。没上高压条的情况看看有12V没???

网友:
12V电压很好找的,万用表量量就出来了

网友A:
25v 470 uf 电容上直接 取电就可以

网友B:
你要是实在找不到,就直接找25V耐压值的电容,电容正极就是12V

网友C:
找到25电容那里了  这板子没有12V 只有 5V 针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你要是实在找不到,就直接找25V耐压值的电容,电容正极就是12V

谢谢 找到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25v 470 uf 电容上直接 取电就可以

谢谢 找到了

网友D:
引用 网友C:
找到25电容那里了  这板子没有12V 只有 5V 针的

只有5V的你就不能用12V的高压条了~。。只能用5V高压条啊 ~。。。

网友:
引用 网友D:
只有5V的你就不能用12V的高压条了~。。只能用5V高压条啊 ~。。。

找到25V 电容上正极  16V 左右 测试了下  和以前一样 应该不是高压的事 好像是带不起负载 把高压条拿了 指示灯正常 只要接上就快速的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