方正FG981-WT故障求大神赐教

楼主(2013-08-12):
接修一台方正FG981-WT 冠捷代工。第一次插电源,正常,(此时按键无效,代换全部按键还是无效)拔下电源线重新插,指示灯亮一下熄灭,【不接灯管】测电压都有(15V 5V,就是比能够点亮工作时候低大概1到2V (17V 5V)
放空300V 每次都能点亮。更换7575  光耦和431都无效。
这机器神经病,现在又好好的了(除了开关按键无效)不管怎么拔插电源,都能点亮。  请大师赐教一两招

网友:
说错了,点亮状态下电压为15.89V 万用表20档,

网友:
建议刷一下程序试试

网友:
这个机器害苦了,因为思路偏差走了不少弯路,因此机器是冠捷代工,有问题看讯维,不少同类型的机器由大神发了不少帖子,参照帖子,思路越走越窄。刚好手里有个冠捷的坏板子,于是把驱动板2块芯片全部吹下来更换,无效。修了几天,原来是主芯片连接按键一条线上的一个贴片电容有问题。很小的故障,闹了很大的动静。综上所述,维修要冷静,从基本面着手,切不可随大流跟着所谓通病去换芯片搞大动作。
           那个贴片是隐形故障,有时候能好,关键是换了坏板上的芯片后,按键也能正常开关了。太奇怪了。为什么好好的芯片在上面,贴片电容故障会导致不开机呢?

网友:
可喜的是,之前一块坏冠捷板子(故障是亮一下就灭)之前灯管电源板修到烂,就是没修好,最后换了套版搞定的。这次帮了大忙,更换芯片的时候,发现手里这个机器也亮一下就灭了。果断得出,那块旧板子真是芯片坏了。

网友:
很好的教程,自己发贴 自己回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