V星主板 MS7529 G31M3 V2开机无显示 无复位 不跑码,特来求助,谢谢

楼主(2013-08-12):
V星主板 MS7529 G31M3 V2开机无显示  无复位  不跑码;接到一款V星的主板,刚到手的时候,客户没有留下任何信息,为了不让故障扩大化,我先进行了短路检测,发现正常之后,加电测试;一开始还能开机,顺利进入了系统,浏览了两张照片之后电脑自动断电黑屏了。
起初以为是CPU温度过热,于是拆下CPU发现散热硅脂已经干了,换上新的散热硅脂,装好CPU,通电测试,开机风扇转但显示器无任何显示。
于是拆下主板,只剩下CPU、内存,插上主板诊断卡,通电,发现诊断开一直00没有动,而且复位指示灯不亮,主板无复位;于是重新换上假负载,测各供电,内存供电1.8V正常,测CPU核心电压显示0V,看样子是CPU供电异常。
于是跑线路,ATX4Pin接口为CPU供电,上下场管均正常,但G极无电压,于是测PWM管理芯片,PWM是L6703,64针电源管理芯片,发现控制G极的针脚全部为低电平。
看样子PWM处于关闭状态,于是测量EN信号脚,发现为低电平,然后跑EN信号的线路,连接一个10K的贴片电阻,后端电路是VCC_DDR分过来的,整个VCC_DDR电压1.92V为内存供电,到达EN信号时只剩下了0.41V。检查了周围的元器件,也并没有发现损坏的,有人说可能是BIOS需要重刷

电路都跑过了,没发现元器件损坏,就是CPU没有供电,PWM无输出,但用手摸PWM芯片,也不烫手,经先前检测主板也无短路故障,听说V星的主板BIOS最难刷,手上没有刷机工具,请问大家真的有可能是BIOS的原因吗?像我描述的这个情况,哪里还有没检测到的吗?请大家多多指点,我真的快检测疯了~~~~
求大家指点一下,这个板子该如何继续修下去啊,我都快晕了。

网友:
我给你讲 有的主板不上CPU 不会产生CPU电压,所以最好装上CPU测试各个条件 ,以免走弯路!

网友:
这个板子论坛有图纸的

网友A:
1.2v总线供电有了吗,intel的是总线供电开启CPU供电的,内存供电可能只是个拉上作用,CPU供电是受控于总线供电的

网友:
谢谢,我去试试,这两天出差刚回来,感谢热心帮助

网友:
引用 网友A:
1.2v总线供电有了吗,intel的是总线供电开启CPU供电的,内存供电可能只是个拉上作用,CPU供电是受控于总线供 ...

谢谢,我去测量一下,我这两天出差刚回来

网友(2013-11-03):
应该不是bios,bios会引起无pci复位,但你刚开始是正常的,应该是主板上有原件坏了引起的

网友(2013-12-08):
先换个芯片试试,不行就看它貌似要到时钟ic跟cpu座哈,仔细查查看

网友:
修好了吗。什么故障?

网友(2014-03-05):
我的也是一样啊,想下载个BIOS分不够。有结果了吗?

网友(2014-05-21):
修好没,我也遇到一个差不多的。。。。。。。

网友:
楼主修好后分享一下经验!

网友:
楼主 修好没有 我这里有一块ms-7610的不跑码

网友:
我也刚好有一块一模一样的

网友:
我也修到一快G31 M3 的 也是6703 没有内存1.8V 供电,也没有NB供电,上CPU没有电压,不上CPU 的场管控制级和S级有 0.35 V,不知道怎么修

网友B(2014-07-06):
你查下U11的供电和EN是否正常,都是3.3V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你查下U11的供电和EN是否正常,都是3.3V

EN 是5V
正常 5脚输出1.5V V_1P5_MCH

网友(2014-08-19):
我遇到电压正常没复位

网友:
都是高手,本人小白是来学习的。

网友(2014-11-27):
楼主修好没有哦

网友:
看一下电源芯片有没问题

网友(2015-05-14):
楼主好人!成功学习

网友(2015-11-05):
我也遇到一台一样的故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