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测试电脑电源的输出线能承载的功率到底是多少啊?

楼主(2013-08-12):
我找了台1U服务器拆下来家用,电源上的标签写着额定功能是450W,应付家用电脑应该足够。
但是,我装了张GTS 250显卡,需从电源单独供电,这张卡的功耗比较高,最高150W左右。能正常开机,上网和办公都都没有问题,但一玩儿3D游戏,过几分钟就黑屏,黑屏后音乐正常播放,没有死机,只是显示器全黑,无输入信号。

怀疑显卡有问题,换了另外一张GTS 250,问题相同,又换了一张GTS 250,问题还是相同。再换了张低功耗的GT 240显卡(功耗只有50W左右),无需单独供电。一点儿问题都没有。

所以,我怀疑是我的电源单独供电的那条线路功率不够,请问应该如何来检测,验证这个想法呢?

网友:
看+12V分几路输出!每路输出多少A的!

网友:
独立接一个ATX电源到显卡的供电,就可以排除了

网友:
你看一下12V的每路电流输出,如果只有1路12V,基本可以肯定12V输出电流不够。

网友:
估计 你的显卡有问题吧  450v gt 250 电源足以

网友:
标称的电源功率说是450W,实际能有300W就不错了,所以可能是你电源的功率不足造成的。

网友:
说是450W,实际能有300W就不错了,所以可能是你电源的功率不足造成的   支持观点

网友:
还是电源的问题 换一个品牌的额定350W 以上的

网友(2014-01-24):
果然是电源问题,换了个家用的450W电源就搞定了。奇怪服务器电源这么差劲啊

网友:
服务器电源也会坏,检查线12V滤波电容是不是鼓包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