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星笔记本掉电

楼主(2013-08-12):
今天修到一台三星笔记本型号为NP-R453H  板号为NY  BA41-00970A,拆机用恒流源上电,跑到1.4就掉电了,测量3V  5V正常,公共端没有短路,拨掉内存就剩CPU和主板还是一样,求高手给点思路!!

网友:
你压过桥没有呢

网友:
AMD的桥,你那个掉电时电流多少啊?进系统了吗?排除温度问题,其他的掉电就得慢慢查了

网友:
看看是谁代工的  应该是广达吧 掉电

你看那样子像广达的吗?三星自己代工的

网友:
看看是谁代工的  应该是广达吧 掉电

网友:
楼上的,你见过三星的有广达代工的吗?

网友:
楼主,我看见CPU是AMD的了。换U试,加热北桥试

网友:
三星,先加焊下北桥,或者先换一颗U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