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网卡RTL8111c更换的问题

楼主(2013-08-12):
小弟今天修一片主板 GA-M720-US3网吧机,故障为雷击网卡损坏,但必须得使用板载网卡作为网络启动,因为本地买不到pci的带启动芯片的千兆卡,故要求修复  到手后直接换芯片以为很简单,芯片换好后进系统发现 不识别网卡,仔细检查外围电路发现 1脚外接的电感开路,一看电感  直接就用了个0欧的电阻上去(就是这把我头搞大了)开机发现网卡巨烫,以为芯片坏了换了一个还是烫 ,再换一个 也烫,没有道理了撒 ,以为电感开路是因为后面有短路,但测量发现后继没有短路,想来想去找不到原因,只得找个电感换掉那个0欧电阻 居然正常了 ,这是什么原因呢 ?

   在修复后测量电感2端电压都是1.2,但是用示波器测量发现问题来了 ,原来该网卡的一脚是PWM 波形输出,外接电感电容滤波, 希望有遇到的朋友注意一下。。我在查看了8111c的 pdf时也没有发现相关的文字和说明这个叫为输出脚,一直以为是供电输入脚 ,顺便说一下81111c  和b应该是可以代换的只是需要注意的是  外围的电路需要改动 ,不能呢直接替换而已,区别就在 这个1.2或者1.8V的供电方式吧

网友:
学员就是不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