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星手机维修]
三星9100手机屏故障,高手回答谢谢

楼主(2013-08-12):
外屏坏了,分离开屏后加电试机,屏正常工作,拆下屏清理屏上的胶,用的解胶剂清理干净胶后,上机通电屏点不亮了,到底哪里出了问题了

网友:
佩服楼主,这个屏分离不好搞,你还是找个屏总成换个试试吧?虽然贵点省不少时间

网友A:
同意,楼上,买个总成,省事

网友:
引用 网友A:
同意,楼上,买个总成,省事

总成确实省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