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G460不开机,待机0.024

楼主(2013-08-12):
板号是la-5751p 待机有3V 5V ec是kb926qf  68脚avcc 3.3v  9脚vcc3.3v 127脚acin 3.3v 37脚ec_rst# 3.3v
16脚lid_sw#3.3v 100脚ec_rsmrst#0V 按开机键32脚on/off# 有高低跳变 就是不开机,EC bios刷过了,还是不开机,论坛上有两个版本的,一个128k 一个256k的都不行.

网友:
测下EC时钟出来了吗?ec_rsmrst#0V 不正常,打下EC100阻值,正常就翘起EC100脚,测量是否出了3.3V,没出就是EC问题了,出了就是桥的问题了,

网友A:
这台机器不触发,因该是ec吧,,,通病是ec哦,没刷对吧

网友B:
我弱爆了问一句。EC是用什么来刷的?

网友C:
ec122脚xclk1 1.2V 133脚xclk2 1.25v 100脚阻值1000多 ec_rsmrst 通Q14和桥连着,去掉Q14还是0V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弱爆了问一句。EC是用什么来刷的?

EC BIOS 不是EC,EC我可刷不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台机器不触发,因该是ec吧,,,通病是ec哦,没刷对吧

你是说EC坏了,还是ec bios坏了,你有这个EC BIOS么,我在论坛上找了两个版本的,一个是256K的一个是128k的,都不行

网友:
32脚多少伏???

网友:
32脚3.3V按下开关0.4 3.3

网友:
实在不行,干南桥试试吧

网友:
刷下CE BIOS 试试吧

网友:
估计是你的桥挂了吧?

网友:
先别乱动,这机器最好先刷BIOS.

网友:
刷个EC BIOS

网友:
ec_rsmrst#0V 不正常,挑起来测一下

网友:
ec_rsmrst#0V待机它应该为3.3V你尝试飞线看看

网友:
ec_rsmrst# 按开机键的时候这个信号电压是3.3V么 没有的话就把该脚挑起来 看EC是否发出此信号 若发出则是南桥的问题 若没有则查EC!

网友:
引用 网友C:
ec122脚xclk1 1.2V 133脚xclk2 1.25v 100脚阻值1000多 ec_rsmrst 通Q14和桥连着,去掉Q14还是0V

1.  打下EC面的BIOS 1 2 5  6PIN的值,看下EC和BIOS有没有断线,2.看下EC117 PIN  这个信号PBTN_OUT#,接下开关有没有3.3--0--3.3的跳变如果有跳高 ,3.你可以把Q14拆掉,把他的1,2,3PIN全部连起来,然后拆掉R401,量看下有没有3.3,如果没有说明EC坏;如果有,则再把R401装上去,装上去量下没有,则PCH坏(R401肯定要量下它的好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