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SL400 暗屏通病

楼主(2013-08-12):
早上客户拿来个机器暗屏,怀疑是灯管,测试了一下不是,又测试了一下高压板,发现没有3.3电压,接着测试了屏线链接高压板也没有3.3电压出来。剩下的就是主板了。这个是SL400的通病。屏线与主板接口处的一个小保险烧断,引起的保险旁边的一个电容短路。

换电容,在找个保险换上,可是因为着急,就没有找到保险,所以就把保险的位置飞线联通。机器修复,屏正常显示了。不知道有没有后遗症。有修过此通病的告诉我一声。这样能不能有后遗症。

网友:
这个确实是个通病我也修过这种问题的主板好多 但是最好用保险吧 如果以后还有问题的话 这个保险在电路中的作用挺大的

网友:
烧保险吧,,,碰到过几台这样的了

网友:
这种通病修过很多了

网友:
保险最好不要直连

网友:
个人不怎么觉得是通病

网友:
直连也是没有办法的呀

网友:
不知道这款机器高压旁边有没有一个蓝牙 有的话最好把蓝牙去掉 有的机器是蓝牙的问题导致烧那个保险的

网友:
今天接了一台换电容换保险好了

网友:
这个机器室友这个问题 的哦

网友:
可以换个0偶电阻充当保险

网友:
这 太过时了   早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