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三星940BW插上电源后屏幕和电源指示灯都不亮。

楼主(2013-08-12):
请教一下各位老师:
       一台三星940BW显示器插上电源插头后屏幕和电源指示灯都不亮,按面板上按键无反应,单独拆下电源板测量5V和13V输出正常,4个高压输出用数字表700V交流档测试电压为9V。用信号线接到电脑主机感觉主机能识别显示器(电脑有提示音),但因屏幕无显示无法确定。因以前没接触过显示器维修,感到无从下手,所以请教一下各位老师,这样的故障是电源板还是解码板的问题?先谢谢啦!

网友:
换高压包,不过您的万用表可以测量高压??1500V了啊大哥,稳定工作也700以上了吧

网友:
应该是驱动板的问题,插上电源驱动板没有工作现象就是这样,换驱动板试试。

网友:
谢谢热心回复的老师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