液晶电视电源板怎么找开机控制STP脚?

楼主(2013-08-12):
32寸杂牌液晶电视,通电没反应,电源指示灯也不亮。电源板上有3个插头,一个通往高压板的,2个插头通往驱动板,所有接口上有一个5v,一个3v。我想5v应该是待机电压,可是为什么电源指示灯也不亮。按开机键接口上都没有电压变化,驱动板和电源板都没有字符标志接口定义。不知道哪个脚是开机控制脚,怎么找?  电源板芯片ssc9500。

网友:
组装液晶电视的驱动板供电一般都是12V,所以代换的电源板如果没有P-ON电压时,只有5V输出,不能让驱动板正常得电工作。所以也无法开机。需要人为串一10K电阻从5V至电源板上的POWER-ON上,主电源一直维持在工作状态才可以的。
另外还有一个变通的办法是:从电源板的待机5V处直接飞线到驱动板上的开关电源电感(5V稳压部分)处。此法可以实现遥控关断主电源的作用,不过一般很少这样做。

网友:
查一下电源IC的资料,然后测相关脚的是电压。一般待机电源除了5V外,还会产生一个十几伏的电压给电源IC提供工作电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