插排线黑屏

楼主(2013-08-12):
不插排线,驱动板屏供电5V正常,插上排线后供电为0

网友:
烧了保险了
  你自己查查

网友:
保险都正常?通

网友:
你的屏有短路

网友:
4楼正是我想说的       测屏电路供电对地值

网友:
屏逻辑板上有短路   保险烧了

网友:
把屏换到别的板上正常工作。应该是驱动板的故障吧!不知怎么查

网友:
刷BIOS 程序

网友:
换屏线试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