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次

楼主(2013-08-12):
机型:HP   NC8430
芯片组:Q682945PM
故障现象:触发大电流
给主板通电后,电流由0.06A迅速跳变为0.9A,接着跳变为1.03A。电流过大为防止烧主板需切断电源,无意中碰触到网卡芯片,感到非常的烫手,怀疑网卡芯片短路,测量芯片旁边电感和电容有6个对地短路,拆下网卡芯片。再次通电,待机电流为0.06A,待机正常,故障排除。
此时,一同学怀疑自己南桥供电芯片损坏,一时无法找到料板,经老师允许将我的芯片取下给他做测试。 他在取芯片时,镊子没有夹紧芯片,落到主板上将一小排电阻电容烫掉(应该吸取教训),他确定它们的具体位置后告诉了我,我重新将电阻电容焊接回去。
他测试完后,将芯片还我,我重新装上。测试3V、5V待机电压,5V正常,3V在几秒后掉为1.8V,初步怀疑是反馈电阻出了问题,因为他在确定位置时可能出现错误。同学知道后,说他来测试一下看看。在接触电流表,他感觉有静电,便让我加电,他拿着万用表表笔刚接触芯片引脚,只听“啪”的一声,随着闻到一股焦味,我们同时”over”了一声。仔细一看,cpu供电被烧穿,旁边的一个滤波电容被击穿。一测3V、5V待机电压没了,主板主供电也没有,这下烧的彻底了。
在测量主供电各个电感时,发现L4014对地阻值为0,撬起电感一端判定出L4014后继短路,经搜索发现+VCCP送到北桥、南桥、时钟芯片以及插槽,分别测量,最后只剩下南桥和北桥无法排除。此时采用烧机法,发现南桥发烫,由此断定南桥挂了。用BGA取下南桥,再量L4014对地阻值为13,与好板对比,此数值正常。

短路排除后,通电测试Q6246,发现D极没电,S极为18.8V,G极为18V。由此可知Q6246没有导通,自然就不会有主板主供电的产生。

Q6246的G极电压由外接电源经R7839、R7840串联分压,应该为5.87V左右才正常;再测量D6135的1端为高电平,ADP_EN#低电平有效,可知保护电路出了问题,检查线路。

在检查保护电路时,发现发出ADP_EN#信号的芯片U4209被烧穿,取下换上新的,再测主板主供电已经产生。

接着测量待机3V、5V,发现5V正常,3V仍然在几秒后掉为1.8V。再次检查反馈电阻,并与好板比对,果然是同学把反馈电阻的位置弄错了,重新焊接,3V正常了。
接着,重新植上新的南桥,取下烧穿CPU供电芯片换上好的芯片,通电测试,电流由0.07A跳变为0.38A,继而跳变为0.78A。插上CPU、诊断卡测试,主板欢快的跑码。断电接上显示器,测试功能部分发现不识别USB,此主板只有一个USB接口,只好检查USB的工作条件。真是一波刚平,一波又起。
检查发现时钟芯片发出了48MHZ的频率,南桥USB供电模块正常,补偿电阻阻值正常,USB接口5V供电正常,两条数据线的对地阻值均为470也正常,这样的检查结果确实让人头痛!

无奈之下,只好向老师求救。老师考虑前面动过南桥,估计是南桥没有植好的结果,让我重新植桥。更让人头疼的是,重新植桥后,还是不识别USB。老师让刷一下BIOS试试。由于没有刷过BIOS,只好向师兄求救,很快搞定了,再重新测机,总算可以识别USB了。接上硬盘,测试功能部分,意外又出现了,在进系统时蓝屏。
师兄判断是内存或硬盘的缘故,替换新的内存,还是蓝屏。再更换硬盘,故障排除能进入系统,功能正常!
总结:第一次维修市场板,虽然前后历经12天的时间,但是也积累了少许的经验。第一,我们在拿到主板时,先不要急于通电,应该首先检查主板没有明显的烧损现象,测量主供电各个电感的对地体值,看看有没有短路的故障,如果有要先排除短路故障。(烧机法、电路原理法、分区断电法)
第二,给主板通电测量电路时,应该先放掉身上的静电,防止烧坏主板元器件。
第三,当怀疑南桥、北桥有问题时,应该先刷BIOS,后植桥。
第四,烙铁和植桥的这些基本功,应该熟练掌握,不断地提供自身技能。

网友:
什么跟什么,日记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