复印机故障,求助

楼主(2013-08-12):
佳能IR2016J复印机,打印时出现底灰,而且有黑色横纹。
套鼓用其它机试过,没问题

补充内容 (2013-12-8 20:51):
今天终于找到了故障原因,原来碳粉有问题,换了就好了

网友:
这个很有可能是鼓芯有问题,或者是定影膜问题,最主要的还是鼓芯有问题看看是不是磨损导致还是漏碳粉导致,希望对你有用

网友:
鼓没有问题的话,肯定是定影有问题了,清理一下定影棍,最好能代换一下

网友:
这好像是漏粉所致,看一下废粉盒,清理一下试试

网友:
废粉仓的面大些,先清理废粉看看,套鼓用别的机器试没问题吗?如果真的没问题,重点检查废粉仓和定影,定影辊如果表面脏污也会出线底灰的!

网友:
第一,先把粉换了再说,第二,再清洁定影

网友:
应该是硒鼓问题,我经常遇到这情况

网友:
先清理废粉吧

网友:
鼓芯问题,底灰就是刮板,换了就好了

网友:
硒鼓漏电,电晕丝漏电,清洁好,

网友:
废粉也清掉,应该是废粉太多。

网友:
鼓芯和刮板之间有问题也容易出这个,鼓芯的面大些

网友:
讲的有道理

网友:
觉得刮刀真的有问题的.

网友:
废粉 和充电辊

网友:
显影刮板有问题

网友(2013-09-14):
看一下废粉盒,清理一下试试

网友:
我们老师讲的是高压漏电

网友:
矛盾呢    这个现象应该就四鼓的问题呢   象费粉满       低灰有可能用假粉了

网友:
查充电,刮板

网友:
应该是废粉仓,以前碰到过,把废粉和粉仓都清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