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ACBOOK]
MAC A1286 板号K91 键盘触摸板不能用维修经验

楼主(2013-08-12):
今天接到一台同行的苹果K91的机器,听同行说是客户进水,使键盘进水,导致不开机,他自己订了键盘过来,能开机,但了新的问题出现了,键盘除了开机键其它一个键都不能用,然后搞不定给我,我收到机器第一眼就看有没有进水,一看主板干净的很,而且键盘下面贴的防水标也没有一个发红,,我就觉得不像进水,那就修主板吧,首先打开方框图,发现苹果的设计跟普通PC不一样,键盘是从南桥控制,像我们USB一样的形式, ,然后通过键盘触摸板控制芯片控制,
一看我手上有一片K6的主板,也是有一个同样的芯片,,哎,不想去亮,而且也不好量,就图方便,直接换了一个,,小小心心换好之后,杯具在一次发生,还是涛声依旧,,,哎慢慢查吧,首先电压开始吧,因为民以食为天,没饭吃怎么公工作呢,,电脑也一样的,
一量主供电3.3V,首先在芯片引脚上量,好像没有,不敢确定,然后找点位图来看,,找到测量点 ,果然3.3变成1.7了,哎,悔恨换芯片呀,,找到他的转换芯片 ,,哎,不想去查了,直接拉了一条线过来,,再量3,3V有了,怀着激动的心上电,果不其然,好了,,维修到此结束,由于是同行的,只收了300块

网友:
之前还修过几台苹果A1278,开机有时灰屏,换了北桥不好,也是发现北桥的1.8V转换电压变成1.2V,,所以苹果的主板维修经验还真是不能换大件,基本上小件有问题

网友:
同行也要收四五百呀,这机器值钱,都是不差钱的主

网友(2013-10-27):
大哥  你修那个k91   打开brd点位图   用的啥点位图软件

我用那个  T_link01  不能搜索元器件

能不能给我传个你那软件

谢谢  谢谢   谢谢

网友:
我遇到同样问题的有主供电,其它不会啊查啊

网友:
楼主解答一下啊

网友:
求高人指点

网友:
怎么美人回帖啊

网友:
l加个QQ,我传你,283544883

网友:
刚刚接触苹果维修··修好了几台·有2台没修好··不想放弃··

网友:
细心很多问题都迎刃而解

网友(2013-12-14):
楼主 好样的,简单了事。

网友:
楼主哇,我遇到了跟你一模一样的问题,现在就是手上没找到你一样的图纸, 实在找不到那个Q7800是在哪个位置,电压是只有0。75V,又怕飞一个3,3V出现其它问题,请问楼主,你飞完3。3V后此机器回来了没?

网友(2015-08-14):
楼主你不觉得是后面度短路拉低信号吗 你强拉过去可以开机 进系统可以用 会耐用吗

网友:
苹果的主板维修经验,学习了,

网友(2018-02-05):
还是修这个挣钱。。。

网友:
后面度短路拉低信号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