智能终端设备维修论坛
AOC 液晶19寸 负像问题

楼主(2013-08-12):
AOC液晶显示器因为花屏,更换通用版后显示正常 但是图像颜色全部相反变负像 除了颜色不正常其他都正常 !驱动板换过两款还是负像!各位大侠有维修过的吗?主控加焊过了还是不行!没有思路了!
液晶显示器

网友:
频线没问题吧……

网友:
程序不对!

网友:
负像一般两种情况,一屏参不对,二逻辑板故障。第一种进入改一下就行,第二种换逻辑板,小屏一般是一体屏不太好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