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边有十几个坏的硬盘。

楼主(2013-08-12):
都是不认盘,每次弄加电测试都要拆机箱,用电脑电源,看下有的ide硬盘有电源接口是5v 12v还有底线,现在有12  5v路由电源,请问可以改装接硬盘吗??如可以求sta硬盘怎么接,新手,纯粹电子爱好,上次为了玩路由买了热风枪,编程器,烙铁。路由折腾完了!!

网友:
可以去淘宝,直接买个 5V 12V的适配器

网友:
我昨天自己做了个,ide插上电机直接转了,stat也可以貌似可以,随便折腾了,谢谢回复。硬盘试了下,都不行,好多放电脑上,电脑u盘启动都不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