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求长虹ITV42738图纸、大家帮我分析一下

楼主(2013-08-12):
最近 本人接修此型号的机器,已经苦修了快一周了,进展甚微!特来请教!

故障现象为:开机后声音正常,无图像。

维修经过如下:

1).遥控开机瞬间测试电源板各组电压,VS 209V;VA 54V;D15V;三个5.3V;都有。在正常范围。
       大约2秒后VS、VA、还有两个5.3V关断输出。只有D15V和待机的5.3V。(此时电源指示红灯在闪烁)
2).电源指示灯还在闪烁,大约5秒后红灯变为绿灯,声音出现,无图像。开机完成。
      此时测量电源板各项电压:只有D15V和待机的5.3V。
3)由于VS和VA没有一直输出,所以此时Y板和Z板没有工作。

4)按照此型号电视的屏自检方法进行自检,屏幕仍然没有显示同时 测量电源板各项电压: 只有D15V和待机的5.3V。VS和VA在开机2秒后就已经关断了。(现象和正常开机一样)
自检方法如下:
请大家务必给予帮助,用户催的急,谢谢大家了 。

网友:
.....这是什么东西啊  小白求扫盲

网友:
跟什么自检没关系的,先把电源保护搞清楚,等离子保护电路相对复杂点,最好找个图。有的有专门的保护芯片。

网友:
等离子图很难找的,通过板上IC找参考图吧!

网友:
这个是等离子,等离子原理很复杂, 没有通过专业的培训,很难修好,每一个电压的产生的有时序的,保护更是复杂,电路有问题,有可能会一直烧Y板, 要注意,不能盲目的换班,换一片烧片一片

网友:
电视机呀,玩不转

网友:
电视机的主板 我们一般修LED的 显示屏的 LCD的不好修

网友:
RE:

换了一块电源板,故障已旧!

网友:
液晶电视,从你描述现象,大型集成块没坏,应当在外围元件

网友:
维修纠结中,想换逻辑板试试!

网友:
照你这样换法,得把所有板都换一遍。你还是好好分析一下找再原因再换,等离子保护电路相对复杂点但也不难。找到参考图量相关ICV保护脚开机瞬间的电压,如发现异常就一路往后找原因。

网友:
RE:

谢谢你的回复,可是Ic引脚定义不清楚,不知道从哪里下手,电视又在用户家里,不让搬。哎

网友:
不让搬,那就不要修了!

网友:
可是 修了这么久 不甘心呀

网友:
大家知道vs和vA用什么做假负载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