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 5V开启信号 直接做为通用高压板开启电压

楼主(2013-08-12):
小弟新手,词语可能有些不准确,请师兄多指教!

液晶电源板那个大芯片发出的5v on/off 信号,直接连接通用高压板的 on/off 脚。请问,这样做有什么不妥?
我以前都这么干,大部分也都能成功,但有一个三星的,有一个w2242st,把高压板变压器烧了。

正确的做法应该是,通用高压板的 on/off连到 高压部分开关管的输出端吗?
那个大芯片叫什么?

请师兄指点。

网友:
最好用手机拍个照片发上来!

网友:
开关管的S极,电源IC

网友:
具体是这样:
那一台三星的,我在电源板上找了个大约14v的供电,在电容上,地线也接电容负极。on/off 也在电源板上找的,3v还是5v了 ,记不清了。当我都连接好后,插电,过了大约3秒,通用高压里冒白光,高压线圈烧了。我有改了一个,还是烧了。请问为什么回烧到高压变压器呢?
那一台LG w2242st的,我也按上面的改法,但不接vga,一切正常,接上就暗屏,拔掉黑一下,又会正常(屏显示无信号输入,有背光),我把黄线改接到驱动板屏供电上,这回好了,请问,为什么回出现不接vga正常,接就暗屏的现象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