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大家一个问题,笔记本温度高的问题,高手都进来讨论下

楼主(2013-08-12):
就是笔记本温度的问题,笔记本温度高,这是维修界和使用电脑的人都知道,尤其是我们维修电脑的,遇到温度高怎么解决,大家肯定第一时间想灰尘堵住了,风扇不转  或者风扇被油性和棉絮之类的东西卡住了,这些都是常见的,我想大家都知道。除了这些呢,比如灰尘处理了,风扇也正常,温度还是高呢,怎么解决呢。大家都来讨论一下,给笔记本解决降温的办法和经验分享一下吧

听说有一种散热硅脂叫固态硅脂是吗,那种效果还行,我用了有些温度高的本子都可以解决温度高的问题,但那个好像不好买,我找了很久都没有找到,我都是从其他笔记本上面取下来的。来个图片给大家看看啊  就是下图中的,大家知道这个那里有买吗

还有一个问题想问大家,就是散热铜管坏了,怎么知道他有问题呢,还有就是散热铜管坏了是什么原因导致他坏的呢,铜管里面有一种液体,是不是他干了呢,还是失去的散热的效果了。大家讨论一下,给小弟普及一下知识,希望大家认真的回答小弟的问题,不要灌水哦,也不要为了争取论坛积分就随便敷衍几个字,留个脚印就走的人哦。这个问题是个大问题,是维修界很多人苦恼的问题,遇到好搞的,除尘就OK了,不好搞的,就头疼了。

给小弟我普及一下知识,望大师们 给小弟说说经  道道法。

网友:
楼主说的固态硅脂 是说固态想变导热硅脂吗 那个效果确实好 淘宝大把

网友(点评):
没有找到,我要找的不是我图片的那种哦

网友:
除尘的目的就是降低温度,让笔记本更快的散热,散热用铜管就是因为他的导热性能快只要铜管能导热就是好的,导致散热不良都是风扇和风口的问题。换风扇换硅胶之后你把风口用泡沫水冲洗之后导热效果就会提高很多。

网友:
楼主说的固态硅脂 是说固态想变导热硅脂吗
相变散热材料在室温下为固体垫片,在工作温度下熔化,与配合表面紧密接触,以产生低热阻。它们还具有超卓的表面润湿特性、最小的胶层厚度,并可有效排出截留空气。因此此产品可用于各种应用,如微处理器、芯片组、功率组件和模块。可提供稳定、可靠的性能,从而实现最大的导热性能

网友A:
我也想问,跟笔记本一起来的散热片,和我们常用的散热硅脂,哪个效果好点?
维修时我经常把原装的散热片去掉换硅脂。
这正常吗?

网友(点评):
不正常,我试过的

网友:
显卡温度高一般都是加加铜片,加了铜片温度有显著的效果,但CPU温度高还是不好搞(CPU不好加铜片)。

网友:
温度高的一般是独显,你可以改电路,改成集显就不会高了

我晕你,人家就是温度高,你换主板吗 这可能吗, 或者你把人家显卡拿掉,改集成的吗,这不是瞎搞吗

网友:
lard 1 ok test

本来是想扣分的,可能点错了

若风 -5 严禁灌水
℡莂问莪灬是谁 -6 严禁灌水
迷倪猪 -5 严禁灌水
不怎么会玩 -10 严禁灌水
沉默无语 -10 严禁灌水

网友:
你说的那个好像是叫软胶垫 一般的卖工具的地方都有的卖 不过感觉那效果也不怎么好  好像都只有1.0的卖。。。还是加个铜片比较好

网友(点评):
你说的那个,和我图片的这个不一样,我就死活买不到我这图片这种

网友:
一般温度高的话,做过显卡的就加个铜片,导热管坏了摸下管子的温度是否均匀就 知道管子好不好了,至于什么原理那去问发明者吧!加铜片也解决不了的,就直接把风扇改常转,硅胶一般的就可以

网友:
我觉得这种情况就整个风扇+铜管一块换,导热硅胶就是用普通的就行,别把问题搞得那么复杂。

反对楼主: 5.0 同意楼主: 5.0

网友:
我感觉做好散热的前提有4个,1,风扇运转良好,不能被污油卡住。2,导热管散热良好,这个可以用风枪打到120度左右  对着接触cpu或者gpu的位置吹,导热良好这个散热器基本是整体发热均匀,温差不大。3,导热管和芯片接触良好,涂上硅脂之前把旧的搽拭干净。这点很重要。4,风口一定要干净。
但是就算这些都做好了,还是有问题的,比如ibm x100e,涉及到了bios更新的,和温控改良的就要升级sb和ec的bios了。还有一个比较难做散热的就是dv3的机子了 intel的,pcb和gpu上没有螺丝固定的,只有cpu上有4颗,往往会因为主板细微的变形和时间久了 接触不良,这样的情况 我就是在底壳和散热器之间加一个弹簧,微微顶住散热器。效果非常棒。
还有一点说明就是,硅脂不宜多,硅脂的作用是  填补散热器和芯片之间的微小的空气的。所以只要薄薄的一层 足矣。

网友:
晕,你这个说法太荒谬了

网友:
不就是硅胶垫吗?这个好的蛮贵的

网友B:
我遇到过 B470 新机器看电影黑屏  花屏 做散热无果   等冷会又可以新机器不是显卡问题 鲁大师压力测试80多度

张金阳 -5 标题不清/内容不符

网友:
这个修机的都知道

不怎么会玩 -10 严禁灌水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我遇到过 B470 新机器看电影黑屏  花屏 做散热无果   等冷会又可以新机器不是显卡问题 鲁大师压力测试80多度 ...

显卡搞过了没有?

网友:
引用 网友C:
显卡搞过了没有?

新机器 做什么显卡 就温度高

网友:
判断铜管好坏  用风枪加热铜管 看看铜管传热快不快

网友:
关于加过硅脂、铜片、风扇改常转之后CPU高温的话,更换个CPU多试试一般CPU温度可正常,关于显卡温度真没什么办法再降了。固态硅脂就是所说的-相变化硅脂(常温下固化,高温时变成液体)吗?淘宝有卖的,一般3-5块钱一个吧。
联想E420\430这几款不是导热铜管易坏吗?类似通病已经换过不少了。导热铜管坏目前不知道什么原理,个人觉得是导热物理化损坏吧。快速判断铜管好换很简单:1看出风口是否出热风,如果风扇转但出冷风为导热铜管坏。2、取下导热管用风枪加热一端用手摸另一端看是否同时起热,若一半热一半凉为导热管坏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也想问,跟笔记本一起来的散热片,和我们常用的散热硅脂,哪个效果好点?
维修时我经常把原装的散热片去 ...

原装的软胶垫散热肯定没有硅脂好了   但是软胶垫可以弥补芯片和散热器之间的缝隙  硅脂只能使散热器和芯片接触更好 软胶垫用久了也会失去散热效果 【推荐铜片+硅脂代替软胶垫】

网友:
楼主说的固态硅脂 是说固态想变导热硅脂吗

黎燕兵 -10 严禁灌水

网友:
原装的软胶垫散热肯定没有硅脂好

网友:
很艰难的一个问题。

黎燕兵 -10 严禁灌水

网友:
如果风扇和导热管没有问题的话,应该是机器本身的缺点。

网友:
这个是 散热片 要比铜片好  淘宝很多 最好卖十块钱一个的好

网友:
我也同意楼主,遇到过不少铜管坏的。CPU那里很烫。出风口那里冷的。肯定铜管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