故障

楼主(2013-08-13):
品牌:AOC

型号:TFT19W80PS

故障现象:插电显示AOC,然后显示无信号。整个屏幕偏红。接入VGA,有图像产生,仍然偏红。越一两秒后黑屏。拔掉VGA,一秒这样就会恢复出现“无信号”

清空了24,还是一样的。问同行前辈要刷25,各位大神有什么能给我点建议的么?

网友:
在线等在线等在线等在线等

网友:
看看灯管是不是坏了呀。

网友:
颜色偏红的话 要考虑是不是灯管老化了,先排除灯管吧,排除灯管再搞驱动板

网友:
视频上面,开机正常一段时间的。

网友:
灯管老化的话,灯管的电压时多少V像这种情况。

网友:
还有人在吗?

网友:
这位童鞋  以后遇到这种自己判断不了问题的时候  请用通用驱动板先测试屏幕是否为好  然后查原装驱动板的问题  维修思路 方向要对

网友:
偏红看是不是灯管的问题,可以外接灯管,看亮灭否,然后再查看驱动板。

网友:
偏红基本上   是灯管的方面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