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板通电,但开不了,检测卡显示00

楼主(2013-08-13):
板子FOXCONN-G31MV 富士康的。有的时候开机风扇转一下就停了,再开才能长时间转动,已经确定是板子的问题,其它固件都正常,小弟是初学者,求高手指点,是什么问题,应该怎么修。谢谢

网友:
换主板吧这情况

网友:
没修过主板的就换板,会的先查供电再查时钟然后查复位

网友:
像你当前水平,先看下U供电得几个场管短了吗,电容,较容易

网友A(2015-01-07):
这种故障,先刷BIOS,然后再动桥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种故障,先刷BIOS,然后再动桥

别挖坟了好不,差点我也去回帖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