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接到一台三星显示器,型号是510N

楼主(2013-08-13):
这台三星的问题是开机不显示,把它拆出来看,没爆电容,那样只找问题了,结果找的问题是没开关电压出来,我就把驱动板拆出来飞个5V上去,量了一下,有开关电压出来,以为是我量错,再装回去,再量一下,靠,真的是没开关电压出来。再把驱动板拆出来上电量一下,是有开关电压出来的。为什么装上去就没有电压出来,查来查去还是没发现什么可疑东西,那位有见过的,麻烦说下

网友:
你换块驱动板试试

网友:
量12V 5V正常吗

网友:
问题确定了,他这个问题是擦上VGA线就把开关电压拉地了,把VGA拔掉,开关电压就出来了,还有上电不擦VGA线时,就不显示。无信号输入,而擦VGA线就开不了,应该是程序的问题

网友:
12v5v都正常

网友:
刷吧!
看看定好!

网友:
程序问题,见多了,刷了就好

网友:
我的软件没有这种板的芯片型号,刷不了,汗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