翔升N61S主板,鲁大师压力测试蓝屏。在线等

楼主(2013-08-13):
玩游戏1-2小时左右蓝屏重启,鲁大师压力测试蓝屏,换过电源,内存。测内存电压2V好像有点高。求思路。。。。。

网友:
哪有问题修哪!修了再说,不要问了再修

网友:
换内存试试吧

网友:
换CPU试试吧!

网友:
在做压力测试的时候,同时测下各点电压,偏高或偏低的都查一查,当然了,首先你得排除硬件不兼容、接触不良等其他问题

网友:
根据蓝屏的代码来处理,基本无误!你的原因不一定是内存和电源!常见的CPU过热也会蓝屏,其它硬件如硬盘也会蓝屏!

网友:
就一个字,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