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ED电子屏电源 5v40a开关电源维修

楼主(2013-08-13):
近日维修了一些LED电子屏电源 5v40a开关电源,主要故障为输出为0伏,和输出2v左右。
第一种情况  输出为0伏,直接更换2保险和1热敏电阻,修复2个电源。更换2保险+3二极管+6开关管,修复2个电源。更换2+6+5限流电阻修复一个电源。
第二种情况  输出为2伏左右,这样的电源有4个,其中一个为4 (tl494  或者 ka7500 )周边阻容件虚焊,补焊修复一个。另外三个直接更换tl494后修复。
对于烧保险的电源,往往整流二极管或者开关管会跟着烧,更换开关管后检查1欧左右限流电阻。对于输出电压只有1-2伏的电源,显著特点为tl494供电脚电压偏低,只有6-9伏这样,其次5v基准电压为0伏,可补焊494或换新的494。

网友:
非常好的经验分享 通常电源故障也是这几种情况比较多

网友:
量大的话 还可以修修 一个二个的话 都懒得修了

网友:
这个元件比较 少,好修

网友:
非常好的经验非常好的经验

网友:
拿货60元一个,修不知道收客户多少钱?现在我除了明纬电源什么的修修,杂牌的实在提不起精神。

网友(2014-06-29):
在“3”处的整流管稍小了点,不知有没带散热风扇,其它都差不多(市面上大多集中式的电源),真拿来用在35A以上的负载肯定不耐用,35A以下就没事,市面上比它好的不会有几多

网友:
电源做工比较好,有修理价值。